隽星主板(MB-845GVML)无法开机

楼主(2008-09-17):
CPU,内存,电源都是好的,开机无任何反应。请问主板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先拔掉所有外设,只保留CPU、内存、显卡,接上电源试试,若可以开机,就不是这几个问题,其它部件一个个插上去试,直到找到不开机的部件为止
   若CPU、主板、内存、显卡四部件不开机,则依次去掉显卡、内存,若有报警,就是显卡或内存坏,若没报警,则主板或CPU坏,你已经排除了CPU和内存,显然只有显卡或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