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 就认28G

楼主(2008-09-17):
希捷80G 就认28G

网友:
看看跳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再查查数据线怎样,换一条试试。

网友:
跳线 没有问题数据线也没问题   在DISKGEN 里认28G 在DM 里有时能认80G  在PQ里提示出错

网友:
一般硬盘都有个跳线方式为限制成32G(实际容量刚好是29G左右),我认为很可能是这个,你把它改跳成主或从盘再看看。还不行则看下MAX LBA值是不是被改过了,用PC3000或MHDD改回。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啊,硬盘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容量被修了,MHDD可以查看出来

网友:
恩  我在查查吧

网友:
应该不是跳线的事,我也有一块ST的盘,认30G,自己有PCI3000,可还没有弄好,感觉是固件的事,具体是哪,还在摸.

网友:
在mhdd下有没有HPA显示,是的话容量被修改了,也有可能是跳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固件出问题了,重刷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