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P-4VKMI的主板,通电无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VIA芯片组的主板
电源脚的POWERGOOD一直为低电平
无CPU电压,无RST电压,无PG电压,PCI无复位信号

这样的板要维修,应该如何入手呢?

网友:
电源无PWRGOOD信号显然是电源没有被触发,先检查下待机电压+5VSB和+3.3VSB有没有电压或短路;
  再检查触发电路,就是连接电源PS_ON脚和的那个三极管有没有坏,若没有,查看其相关的电路,有没有断线、短路什么的
  若还没有问题,检查南桥供电和时钟,如果都正常,就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那现在是否能开机呢

网友:
晕通电没显示是不是表示可以触发?如果可以的话这么多电压都没有的话见意换电源再试.

网友:
板已经触发,电源也换过了,触发后,ATX电源的各路电压正常,POWERGOOD脚电压被拉低,用假负载后,无CPU VCORE电压,无RST电压,无PG电压,PCI无复位信号

网友:
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电源的PG引脚直接进了南桥,更换南桥后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