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高手的一个怪病

楼主(2008-09-17):
    多年前,在下为朋友修电脑,发现电脑为CIH病毒袭击,BIOS被改写,硬盘被破坏,这些都未难住在下,均修复如旧.
    后来又过了一个月,发现电脑不能识别硬盘,当时更换了,换下的硬盘则弃之一旁,一直未再作检查,今年闲来无事,而且手中有诸多维修硬盘软件,将其找出,发现一怪现象:
    一,该盘为Philippines生产 FUJITSU LIMITED,型号为 MPA3035AT,容量为3.49G
    二,本人先后换了6种机型,从486至最新机型,有些在BIOS中检测到,怪就怪在型号识别上,有二台组装机及一台COMPAQ,识别为MPA3052AT,5.24G,有一台IBM识别为MPA3017AT,1.74G,但皆无法进入起动列表.
    三,效率源及HddReg,THDD无法找到该硬盘,但MHDD不借助于BIOS,也识别错误为MPA3052AT,当然下一步自然无法进行.
   按以上现象分析应为固件出错,但既然固件错误,为什么能识别为不同型号呢?CIH也没有重写固件的指令......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为此,在下向诸高手求教,希不吝赐教!

网友:
自然这只硬盘早已没有维修意义了,但作为一种故障,予以探讨大约总还可以让人得到一种 启示 吧!

网友:
下载一个破解版本的ISA3000就可以修好的,FW的问题。

网友:
覆[天之骄子]

是的,应是固件问题?但固件产生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呢?以上虽然由于中了一次CIH病毒,但CIH只破坏了HD的MBR,修复后一切正常,通常硬盘的FW是相当稳定的,即使损坏,又为什么能被不同的机型 识别为不同型号呢,这些型号也 都是该硬盘系列的正确型号,我想知道更深层次的是原因是什么(没有突然断电过,也没有带电插拔过),
      顺便说一下,我曾试过,硬盘也 是可以"即插 即用"的,即先插好数据线,然后插电源,(带电插拔,与上面顺序相反),插电源时要迅速,果断,并能被WIN2K,XP识别,在DOS下,亦可这样操作,对同型的硬盘来说,万不得已时可用于修复引导扇区,文件分配表等,但有风险,诸君慎重!
      谢谢!

网友:
呵呵,你还挺执着的,我觉得啊:
FW坏了,会不会是CIH病毒弄的,我就不太清楚,我不知道CIH中有没有触及SA固件区的指令。至于FUJ盘 的FW区的稳定,我是肯定不敢恭维的,他的固件结构稳定性和IBM当初的腾龙系列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及不稳定。然而,为什么损坏后硬盘的MODEL会出现乱码或者是一些机型呢?那就看看FW分支MOD中的信息,用文本打开一些MOD分支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初始硬盘信息会显示在错乱的MODEL中。从而看上去好像是另一些同型号的机型。呵呵、但不是每块坏盘都是这样的,FUJ和IBM这点最相近而已。

网友(2008-10-20):
先拆下电路板,清洗清洗的金属片吧。

例外,不要什么软件也是用那种垃圾xly的破解版修复坏道,那个版本本身是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正版,还是使用mhdd的好。

网友:
偶不知道什么问题     能做的就帮你顶上去   期待

网友:
5楼分析极之有理, 如果想试下,可以修复固件或全换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