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IS630主板问题,必须插检测卡才正常启动

楼主(2008-09-17):
碰到个奇怪的630主板,以前使用一切正常,只是用来复制了一下硬盘,就不能启动了,检测卡(小卡)显示:C3。带回来送给维修主板的,他把检测卡(大卡),一切正常。我就拿了回去,还是不行,显示C3。又送回,拿维修板子的那家伙的检测卡(大卡)一插,正常。找出问题:必须插检测卡才能正常启动,没办法,我就从那家伙那边拿了个检测卡插在板子上。客户的问题是将就解决了,但是没找到原因,特上论坛来请教各位老大。
       SIS630主板,必须插检测卡才正常启动,否则显示C3。(不是所有的检测卡都正常,亮的检测卡:奇冠(原华通)PI49Q3,市场拿的一款4个数字显示的检测卡,不亮的检测卡有市场拿的一款没有标的检测卡,从基地的淘宝店里买的PT093的检测卡。

网友:
之前论坛里也有人讲过要卡检测卡才能开机,有没解决我不知道,,对PCI标准不熟。帮顶等老大来解释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等待解决办法,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硕泰克的主板,换电容后(有十几个爆浆的)不能起机,插上测试卡就能起机,拔掉后又不能起机,后来我把所有的东西重新插一遍、BIOS重新载入,折腾几遍就好了。

网友:
继续顶一下,看有没有高手提供下参考意见,又出现了一块同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看来又要浪费一个检测卡了。送修一下正常收费20到30,检测卡8块。。。还不如插检测卡划算,这个怪板先还给客户将就用着,等我自己学会修主板了,再搞回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