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I845GL/GV开机保护

楼主(2008-09-17):
查CPU电路电感阻值55  橙线 400   红 440   黄500   拆掉过所以的MOS管还是保护。跳线看过没有错。谁能给我思路。

网友:
这个板的CPU电源芯是ISL6556吗??如果是这个那就是它坏了~!~先看看北桥有没有短路吗!~!

网友:
换IO吧!我之前拿去修好几块板都是换了IO就不保护了。

网友:
更换IO照样保护。北桥阻值40左右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都拆掉了还是保护

网友:
量CPU主供电的对地阻值,如果是O的话,好多是北桥挂了多

网友:
电源也会引起
。。。。。。。。。。。。。。。。。

网友:
更换电源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