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的D865的跑内存D3解决经验

楼主(2008-09-17):
intel的D865的跑内存都是南桥虚焊了,记住是原装板才是这样的.

网友:
对不起让大家见笑了.

我刚学修主板看见大家都在发表心理体会就就就把刚修好的板的修法说了出来,太幼稚了,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大家都在学习中,不必客气,有什么经验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才能更上一层楼

网友:
给大家说这个故障的原因:主要是I2C出现了故障造成的。I2C是南桥发出,可以在刚开机的时候用示波器瞬间看I2C波形,过不50S波形就没了。

以上解释是由高级电脑硬件 提供的解释
如有疑问欢迎大家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