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代码是25 24!

楼主(2008-09-17):
主板诊断卡显示代码是25 24!

首先我搜得意思是24 测定1MB以上的扩展存储器。 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完成,即将开始中断矢量的初始准备。 设置ES段地址寄存器注册表到内存高端。
25 测试除头一个64K之后的所有存储器。 完成中断矢量初始准备;将为旋转式断续开始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 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进行或失灵。 显卡读取有错误 擦显卡 如果是集成的 清BIOS

网友:
25 24就是25,24是前面的一个代码,按25修就行了,论坛25有专帖。

网友(2009-05-05):
回复 网友A:

跑25专贴在哪儿,能告诉我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