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17):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两块升技的BD7II的主板,上的是p42.8 400外频的cpu,可是用了两天之后都出了问题开始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但时间不长就点不亮了,查是cpu电压过低,电源芯片为ADP1365。后来又发现cpu旁边的一个13n03la烧掉了,用45n03和60n03代换过,但一换上去就烧掉了,后来用个1084代换上去不烧,但发热厉害。CPU电压为2.2V,上的是1.7的cpu。请问有谁修过这款主板,是不是这款主板带不起p4 2.8的cpu?怀疑电源芯片坏了,但手头没有代换的。

网友:
我觉得奇怪MOS器件怎么用LDO 1084来代,导致CPU电压太高了。

屡烧下管的时候,最好把其它组的MOS也换掉,可能有软击穿的管子,有条件把PWM芯片换了吧

网友:
那个管子不是下管,看样子好像是稳压用的。2.2V电压上1.7的cpu可以亮,但2.8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