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那个好!

楼主(2008-09-17):
安泰信AT852D SMD高级热风拔放台
性能指标:
电源电压:110/220V  AC
功率消耗:280W
空气泵:膜片式专用泵
容量:23L/min(最高)
数显温度 100℃~480℃
外形尺寸:187(W)×135(H)×245(D)mm
重量:4.5Kg
价格320
塞克SAIKE898D双数显带烙铁
型号:898D无铅风枪
类别: LED微电脑数码显示
功率消耗: 700W
气流类型: 无刷风机柔和风
气流量: 120升/分钟(最大)
温度调节范围: 100°C一450°C
显示形式: LED数码(分辩率1°C)
手柄组件长度: 120cm
机身尺寸: 13.8cm(高)*10cm(宽)*15cm(长)
机身重量: 2.14kg
噪音: 小于45dB

价格300

BEST (倍思特)
型号:8858
产地:深圳
主要参数:
配带3个风嘴
★工作电压: 100V-240V/AC
★电源频率: 50-60Hz
★功    率: 100-320W
★可调温度: 100℃-480℃ 分析度1℃
★可调风压: 3-10mph, 99级
★待机时间: 2分钟
★工作模式: 自动
★显    示: 数码管/3位
★主机规格: 128x54x32mm

价格240

塞克SAIKE8208D数显旋转风二合一带烙铁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 220V AC
功率消耗: 1200W
气流: 400L/min(最大)
热空气温度:50-550°C
外形尺寸: 65mm(高)×190mm(宽)×245mm(长)
机身重量: 3.5kg

价格380

还有的就是斑主推荐的一些型号!!希望大家能帮忙看下那个好!

网友:
本人长期外跑!也不想带太多东西了!很重很累的啊!
只是用来拆换I/O和内存等之类的!不上BGA!

网友:
二合一的,这些价格不会好用。

安泰信AT852D SMD高级热风拔放台
性能指标:
电源电压:110/220V  AC
功率消耗:280W
空气泵:膜片式专用泵
容量:23L/min(最高)
数显温度 100℃~480℃
外形尺寸:187(W)×135(H)×245(D)mm
重量:4.5Kg
价格320

我们推荐安泰信。

网友:
ATTEN安泰信 SMD高级热风拔放台AT8502(936+850)
品牌:ATTEN安泰信
  产地:深圳
  型号:AT-8502 柔和旋转风,均匀加热,更好保护元器件,是850与2305的结合体
  性能指标:
  电源电压:110/220V  AC
  输入功率:50/60Hz
  功率消耗:1200W
  风扇:柔和旋转风
  容量:400L/min(最高)
  热空气温度:100℃~500℃
  外形尺寸:187(W)×135(H)×206(L)mm
  重量:6.5Kg

价格480
这个可以吧!!!应该比那个852D的要还点吧!

网友:
赛克二合一的除了价格便宜外,没其它什么的,我现在就在用,感觉不太好。现在用的热风枪内的发热丝经常断掉。

除非经费紧张,不然不要考虑

网友:
哥们直接买个大炮,AT8300就OK了
3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