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表的请教

楼主(2008-09-17):
问下一80G的希捷硬盘用MHDD扫完发现有2块红块8块绿块。是不是可以用HRT或者PCI3000手动加入这些红绿块的LBA地址进入P表?

网友:
是的,可以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的色块,ERASE就差不多了,真正的顽固问题,可能TEST 30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