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画面闪动,白屏,黑屏加很的亮点

楼主(2008-09-17):
笔记本是三星Q30韩国带多来的问题如下:本人是2年前买的没怎么用,最近有时候一开机一开始画面闪动的厉害,过几秒画面慢慢变白上面很多横线,在过几秒画面慢慢变黑上面有很多各种颜色的亮点,而电脑上的几个指示灯显示正常,系统可以正常启动,即硬盘读数据,操作系统可以发出启动成功的音乐,不过问题是不是没一次都这样而是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一切正常,而有的时候几个小时重复很多次开机也是都出现上述现象,而有的时候开机是一切正常有几分钟,几十分钟以后出现问题,我拿到笔记本维修部去,当时几时分钟一点事也没有,维修工告诉我这种毛病问题不好找,他说一是排线的问题,二是液晶显示屏内部的高压灯管或高压板损坏,三是显卡故障要修显卡就得换主板因为这是集成的,我就怕他们坑我,因为这些人平常修东西够黑的,所以我请各位高手告诉我,哪个问题的可能性最高?

网友:
外接有没有显示呀,外接可不可以呀/外接也不行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应该先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现象是不是一样 要是不一样了就是屏这边的问题

网友:
这种怪问题是比较难办.多花时间看看

网友:
恩 感觉先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比较稳妥·
呵呵

网友:
显卡显卡. 什么都涨价就维修掉价, 不坑人老婆孩子怎么养活? 嘿嘿, 我觉得国内市场的奸商都不能算奸商, 不是说要和国际接轨吗? 看看国外是怎么修笔记本的就知道国内的奸商都是太诚实了, 倒是国内的客人又奸又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