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08-09-17):
一块华硕主板 地震中用户取不显示器  硬拉把主板VGA接口座子里针拉断了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现像这种  显示器指示灯都不闪烁  没有接VGA时显示器指示灯闪烁 开机后指示灯长亮  但显示器屏幕上不显示 指示灯长亮  诊断卡上显示7F

网友:
插一块PCI显卡看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一块PCI显卡能点亮机子  诊断卡还是显示7F    难道线路块有断的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行、场同步线看是否有断路。再有也可以重新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集成VGA显卡我弄不清每一脚的功能  教一下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