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8T800 PRO主板无CPU供电求助(此板已修复)

楼主(2008-09-17):
此板是 VT8237R   K8T800的桥, 测得此板内存:2,5V  1,25V供电都有,就是Q19   GS脚无电压,不知此板是要有CPU供电后,Q19才有电,还是Q19要先有输出,,,,ISL6566已换过,故障依旧,CPU核心供电始终是0V,

有一张精英的K8T800也是这种现像,

哪位朋友,修过此类型的主板,请告知一二

维修:就是ISL6566的EN电压没有,、它的37脚相连的IT8282M损坏,IT8282M     13脚无EN信号输出,换之OK

网友:
还有测得ISL6566的37脚为低电平     37脚,与IT8282M的13脚相连,没有这个IC,所以没换,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哟

网友:
Q19是给哪里供电的?修好后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明天是去看一下,今天忙到了,没有来及看,就去做其它事了

网友:
今天早上一早来看了一下,Q19是1,2VHT电压,这就是AMD的上电时序造成的,要先有CPU供电,这个电压才有,

网友:
1.2V VLDT G极电压是IT8282M给的,根据IT8282M时序VCORE电压要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