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V726 黑屏

楼主(2008-09-17):
今天接到一台方正FV726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正常过了2分左右就黑屏,但电源指示灯还是兰色的。重新按电源开关好了。过一会还是这样。请多多指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脱焊,或是灯管坏,还有可能是电容坏,就这三个问题。看一下吧

网友:
电容有一个鼓了我把附近的7个电容都换过了。高压板也补焊过。我也怀疑灯管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点灯管。确定故障具体在什么地方。然后在找具体的解决方式。。。一点个人意见

网友:
点着试一下吧,不过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这里的市场上有测试灯管卖,卖两个回来直接插在高压条上就可以知道那一边的那一根灯管坏了或是高压条坏了,很方便,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

网友:
电源板IT变压器可能坏了,我修过几台唯冠代工的,如有疑问,可以咨询我:948539843

网友(2009-10-28):
今天我也接到了,我把亮度调小点,就好了。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修好了,是灯管坏了!

网友:
天我也接到了,我把亮度调小点,就好了。是不是灯管坏了?
是高压板的问题
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