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的故障很奇怪,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2008-09-17):
我05年配的机子,一直很稳定,昨天突然出现开机后"嘀"一声,然后自动重启,然后主板发出长时间的怪声音,机子死机,期间显示器一直没反映.强行关机后,重启,情况一样.后检查,内存\显卡\硬盘\ 电源都是好的,主板的电池也换了一个,实在不知故障在哪,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我机子的基本配置是:CUP为P4 2.6,主板为华硕P4PER-X,1G内存,独立显卡.

网友:
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
我怀疑是内存质量问题··不过ASUS的主板都没什么好感··

网友:
谢谢,我是2根512的内存,都是好的,还有哪位兄弟能有更好的意见啊

网友:
最小系统启动
一个件的排除

网友:
后检查,内存\显卡\硬盘\ 电源都是好的
那就是主板了,大哥!
如果你确定内存、显卡、硬盘、电源都是好的话。
先刷BIOS,试一下。
能开机不一定说明内存是好的;
能显示不一定说明显卡是好的;
没坏道不一定说明硬盘是好的;
能加电不一定说明电源是好的。
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桥热不热,
以前遇到过华硕烧南桥的问题。

华硕P4PER-X是什么主板,没有用过

网友:
  诊断卡跑了哪些码

网友:
最小系统法测试。看看能不能跑码。然后确定那里出问题再着手那里

网友:
只用主板与显卡开机,看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能开机不一定说明内存是好的;
能显示不一定说明显卡是好的;
没坏道不一定说明硬盘是好的;
能加电不一定说明电源是好的。
六楼说的好!上个诊断卡试机再说!

网友:
最小系统启动
一个件的排除
看看能不能跑码。然后确定那里出问题再着手那里
你讲的情况可能是主板问题,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