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5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17):
华擎845主板供电问题

用假负载测cpu内核电压,是1.835v,
用真cpu一会就发烫,
查供电ic l6916d 脚18~22,
vid0,vid1,vid2,vid3,vid4,是1,0,0,0,0
看ic L6916D  pdf文件资料是控制上下管输出1.825v
是没错啊
问题是:正常应该是1.735v(不知对不对?),为什么输出1.825v。
难道ic L6916D  坏了,(我不怀疑它坏,因为它还输出控制啊)。手头又没有这个电源控制ic。
那位大哥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电压高先换了上管再说

网友:
没有坏管啊,可以量的出来啊

网友:
vid0,vid1,vid2,vid3,vid4,是0,0,0,0,0
刚又经确认是上面的结果。但还是不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