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阳光家园17纯平B+不升压

楼主(2008-09-17):
此机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但是黑屏.有时很久不用通电又正常,可以用很久.说不定某天再开机又出现前面现象.虚焊基本都补了一遍.

有故障时:通电B+为61V,测升压三极管D极有61V,G极无电压.断开行管也一样.

升压三极管,二极管,升压电容,升压电感经检测代换都无升压反应,周边元件经检测也没问题.

行扫描块是TDA4856的.

请高手指导下,先谢谢了.

网友:
二次电源滤波电容正常吗

网友:
二次电源滤波电容正常

网友:
TDA4856 10脚有11.5V (正常值为12V)
                6脚有8V       正常值为5V

网友:
很可能是限流电阻电流过大引起保护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得查找6脚到G级之间的推挽放大电路及其他电阻电容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你就得仔细检查4856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查完请回复一下。哥们

网友:
换了个行管,现在在试机着.再试几天没情况就让客户先拿走了~~
一般像这种不稳定的行管有什么好的检测办法么?

谢谢楼上的兄弟,基本这一路的元件都一一排查了.无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