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南方高科150S的液晶,有图各位师傅们帮看看

楼主(2008-09-17):
南方高科150S液晶,拿回来后是花屏,重新接了一个屏线后正常,效果都漂亮,中秋节那天连续开机达五六个小时,没有出问题,昨天早上也用了一个多小时,晚上在开机又是花屏的了,现在效果请看下图,有需要说明的是,用东华3331B的板也点过屏,效果还是一样,屏线也换过全新的了,也加焊过屏IC.屏IC好像是AU0308什么的,具本不记得了,屏的型号为M150XN05.
问题

网友:
屏坏!再买一个.

网友:
屏坏了,只能报废

网友:
这个问题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吗?

网友:
今天又拿出来看看了,发现屏IC AU0308边上有一个0欧电阻掉了,就用锡丝连上,又调屏上的一个亮度调节器,效果都没有变化.最后又开关了一次机,在开机就变成下面这个图了,现在进入到桌面也看不到图标,也看不到文字,只有在DOS方式下面可以看到蒙蒙的一层字了,难不成就真的没有修好的可能了吗

网友:
先确定一下驱动板,用通用板点一下,如果还是这问题,就是屏的问题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哦又长见识了.........

网友:
报废了,这种牌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