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不能完全依赖万用表~(行幅调整电路)

楼主(2008-09-17):
    把今天修的这个机子过程分享一下.我也算是新手;希望能和新手朋友们共同学习~
    网吧弄来的机子.TCL 17CRT
    冠杰代工: 型号:7KRL
    开机加电后高压起来了~但画面缩成一团~按了一下菜单;行幅能调但就是调不满~
    看这现象;心里还是有些谱.可能逆程电容有问题容量变少了~开机直接就去找那电容.拆下来看看外观觉得不太像坏的.还是先换吧.换完后通电一试;情况还是一样~
    查122 有电.阻尼也有电.怪了.
    其实当忽略了一个测试点就是B+的电压~想了一会没啥查的~就把B+电压一测.
      只有55V怪事了.电这么低高压也起来了.再回想一下行幅不可调的几种情况.可能是二次电源的电压不对~没升压.
   找到升降管   是个IRF634B  用表测量了一下是好的.拆下来一测还是好的~
   之前看过一些资料~~ 象目前这种行幅小.且可调整的也就二种情况.一.二次电源.二就是~逆程电容容量变小.不管万用表所显示的.找了一个634直接换上.加电一测.OK了恢复正常~
   机子是修好了.反过来想一下.如果之前就测一下B+的电压;很有可能就不会再去拆那个逆程电容.~
   把今天修机子的过程写一下.二个目的.一个是给自己加深记忆
   二.希望和我一样刚从事维修不久的朋友;遇到问题不要完全依赖万用表.有时万表所测的.并不能代表元件就是好的.还是要根据一样原理.来查找故障这样速度会大大提高.~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应该是管子软击穿了,拆量是好的上电路了一通电就变成击穿的状态。

网友:
:victory: :lol
说的就是。学习了。

网友:
对;是这样的情况.不过也不排除有其它的原因.~
有些元件你用表测它就是好的.可是用它就有故障存在~
如果在我没论坛之前;没有好多现成的维修经验做为依据的话.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就会把这个点给放弃.重新查找原因来排除这个故障~
写出来.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
你可能是修电视出身的吧,CRT,不像电视的,是有区别的,行幅和逆程电容没这大的关系啊

网友:
如果在线IRF634B各脚的电压值,就不会误判了。

网友:
5楼的朋友.我没修过电视.呵呵~
 对电脑当兵前就在了解当中.不过从事维修还是在今年.算是新手~
 逆程电容呢.我在这段时间实际接触当中.~有些电容我换大后.行幅就会变大很大.
  那个电容空量要是变小会使行幅也变小.但是也能调~
  之前我是看了好多资料.也有些不信.但这些故障我亲身遇到过.逆程电容和行幅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网友:
老大们提示的很对.~这应该是经验的问题了~在以后维修当中会慢慢总结;逐步提升.~

网友:
我也遇到过lz类似的情况,我当时是测行管,也是软击穿,我没有看阻值所以认为是好的,结果查了办天都没查出来

网友:
这种事常有的。分析一下就换

网友:
唉!!! 自已学艺不精嘛.拉不出屎怪厕所风水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