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入门全攻略

楼主(2008-09-17):
显示器维修是众多电脑DIY的弱项。平时,如果是系统崩溃了,或者说到超频等等,许多DIY都能口若悬河的说出许多道道来。但一遇到显示器出问题了,大家就会觉得束手无策了。再加上许多的电脑报刊上,谈电脑软硬件,谈各种主机外设维护的多,而介绍显示器维修的少之又少,而且既使有介绍也是较专业的维修内容了,其内容常常令许多初涉此项的DIY看得如云里雾里,不得而终。久而久之,在众多DIY的心目就行成了显示器是专业人士才涉猎的邻域。笔者认为有必要纠正这一'欺软怕硬'的错误倾向,让大家都做一个较全面的DIY高手。本文仅从业余条件下如何对显示器常见的毛病进行维修,做一个较系统的阐述,使大家在业余的条件下能对显示器进行日常的维护和常见问题的维修起到一些帮助作用。如果能将许多初涉此项的DIY领进门来,那将是本文的最终目的了。

  维修基础篇

  一.如何判断常见元器件的好坏。

  在业余条件下我们应尽量学会使用万用表来判定一些常见元器件的好坏及元器件的正负极等特性。[当然这些基础知识不光可用在显示器的维修上,举一反三用于电脑的其它部件的维修上也很有用。

  1.电容:

  如何认电容?电容常见的标记方式采用的是直接标记,其常用的单位有pF,uF两种,如电解电容470uF,另如瓷片电容2200pF等等,很容易的就能认出。但一些小容量的电容,却采用的是数字标示法。其一般有三位数,,第一,二位数为有效的数字,第三位数为倍数,既表示后面要跟多少个0。例如343表示34X1000pF,另外,如果第三位数为9,表示10X-1,而不是10的9次方,例如479表达为就是4.7pF。

  在电容更换时主要应注意电容的耐压要求一般不低于原电容的耐压要求。其电容量在要求较严格的电路中,一般不超个原电容容量的正负20%即可。在要求不太严格的电路中,如旁路电路中,一般要求不小于原电容的1/2,一般不大于原电容的2-6倍即可。

  2.电阻:

  如何认电阻?电阻主要有碳质电阻,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三类,应用最广的为碳膜电阻,最高档的为金属膜电阻。要想使用电阻,首先要弄清电阻的阻值。电阻的阻值除了直接标注之外,常以色环来标示,其中最常见的为4色环标示和5色环标示。如采用4色环标题,其第一色环是十位数,第二色环为个位数,第三色环为应乘位数,第四色环为误差率。例如4色环的电阻的颜色排列为红蓝棕金。则这只电阻的电阻值为260欧误差率为5%。如采用5色环表示,则其第一色环为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位数,第五色环为误差率。例如,5色环的电阻的颜色排列为黄红黑黑棕,则其阻值为420X1=420欧,误差为1%。5色环的电阻通常是误差为1%的金属膜电阻。其关系可见附表。

颜色 对应数值 应乘位数 误差率 温度系数
黑 0 X1   200ppm
棕 1 X10 1% 100ppm
红 2 X100 2% 50ppm
橙 3 X1000   15ppm
黄 4 X10000   25ppm
绿 5 X100000 0.5% 20ppm
蓝 6 X1000000 0.25% 10ppm
紫 7 X10000000 0.1% 5ppm
灰 8 X100000000   1ppm
白 9 X1000000000
黑 0
金   X0.1 5%
银   X0.01 10%
本色     20%

  用万用表测电阻的阻值,如果其阻值偏大或为无穷大,可能是其内部已断极或接触不良;如果测得其阻值太小或为零,则可能是其内部被击穿或短路。

  3.晶体管:

  彩显中使用的晶体管主要有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可控硅和场效应管等等,其中最常用的是三极管和二极管,如何正确的判断二,三极管的好坏等是学维修显示器的关键之一。

  a.晶体二极管:

  要判断二计管的好坏,首先我们有必要知道该二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的,众所周知,锗管的正向压降一般为0.1-0.3伏之间,而硅管一般为0.6-0.7伏之间。其测量方法为,用两只万用表,当一只万用表测量其正向电阻的时候同时用另外一个万用表测量它的管压降。最后可根据其管压降的数值来判断是锗管还是硅管。那又如何来判断二极管的好坏和正负极呢?硅管可用万用表的RX1K档来测量,锗管可用RX100档来测。一般来说,分别所测的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两者相差越悬殊越好。一般其正向电阻为几百欧到几千欧,其反向电阻为几十千欧以上,就可初步断定这个二极管是好的。同时可判定二极管的正负极。当测得的阻值为几百欧或几千欧时,为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这时正表笔所接的为负极,正表笔所接的为正极。

  另外,如果其正反向电阻为无穷大,表示其内部断线:正反向电阻一样大,这样的二极管也有问题;正反向电阻都为零表示其已短路。

  b.晶体三极管:

  晶体三极管是彩显中最常见的元器件之一,如何判断三极管的好坏是彩显维修的关键。要判断晶体三极管的好坏,首先要判别晶体三极管的三极。可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量,其方法是用万用表的RXIK档或RX100档,对于NPN型管,当将两个负表笔接基极,正表笔分别接集电极和发射极时,测出的两个PN结的正向电阻应为几百欧或几千欧,然后应把表笔对调再测两个PN结的反向电阻,一般应为几十千欧或几百千欧以上。然后再用万用表测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阻,测完后再对调表笔再测一次,两次的阻值都应在几十千欧以上,这样的三极管可以基本上断定是好的。

  晶体三极管主要起放大作用,那么如何来判测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呢?其方法是,将万用表调到RX100或RXIK档,当测NPN型管时,正表笔接发射集,负表笔接集电极,测出的阻值一般应为几千欧以上;然后在基级和集电级之间串接一个100K欧的电阻,这时用万用表所测的阻值应明显的减少,变化越大,说明该三极管的放大能力越大,正常。如果变化很小或根本没有变化,那就说明该三极管没有放大能力或放大量很小。

  如果三极管损坏,最好是用同型号的进行更换,无法找到同型号的三极管时,必须根据反向耐压BVceo[这项值最为重要,在更换时一定要选用与其相同或大于该耐压值的晶体管进行代换]、工作频率ft、穿透电流Iceo、功耗Pcm等技术指标来合理选用代换三极管。

  4.集成电路块:

  判断集成电路块的好坏,可用万用表测量集成块各脚对地的工作电压,对地电阻值,工作电流是否正常。还可将集成块取下,测量集成块各脚与接地脚之间的阻值是否正常,同时在取下集成块的时侯可测量其外接电路各脚的对地电阻值是否正常。需要特别说的是,在更换集成电路块时,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和焊接时间。有的集成电路块引脚较多,如焊接不当容易产生新的故障。焊接时间太长,很容易损坏集成块的内部电路,甚至使其印刷电路的铜箔和基板脱离而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在焊接时最好使用专用的烙铁头,以加快焊接时间,并要注意散热。如引脚太多一次焊不好,可等下再焊亦可。或者先购回一个相同引脚的集成电路插座,先将插座焊接好后,再将集成电路块插入即可,能这样做是最好的。在更换集成电路块时一般要求用同型号、同规格的集成电路来进行替换。实在找不到原型号、原规格的集成电路时,可考虑用相近功能的集成电路块来代替,但需要注意的是,代替时要弄清供电电压、阻抗匹配、引脚位置以及外围控制电路等问题。
?
  5.行输出变压器[俗称'高压包']:

  高压包是显示器中较常出问题的大件之一。如今的显示器中的高压包多为一体化的[当然也有分体式的],型号和规格较多,但最常见的为三洋。使得维修的难度加大。其容易出的主要毛病为内部短路。这时可用万用表检查其电源电压来判定其是否正常。若行输出变压器绝缘性能下降或有匝间局部短路现象时,将使行扫描电流激增,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因此,可通过测量电源电压来判断行输出变压器是否短路。如电源电压降至正常值的1/2左右时,关机后断开行负载,用300Ω/50W的灯泡作假负载,再开机测量主电源电压是否恢复正常。如能恢复正常,而行负载经检查没有短路或变值现象,则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行输出变压器短路。当高压包损坏时,只能将其更换掉了,有于其种类较多,较难找到同样的来更换,这时只要是同型号的一般都能直接代换。但如代用的行输出变压器内部绕组相同或相近,但引脚排列不符时,这时原来的线路板肯定是无法安装了,可将行输出变压器另外安装固定在机内某部位,再用软铜线将引脚对应接在电路板相应的焊点上即可。

  二.新手维修入门应知

  1.首先要数立信心,要坚信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和努力一定能将出现的问题修好。在实际维修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多为较简单的问题,真正大的问题也很难遇上。在维修中要做到胆大心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2.其次要准备好烙铁,万用表,十字和平口的解刀,焊锡丝等常用工具。烙铁选个20-25W的普通优质烙铁即可;万用表初学者就选个量程较大的数字万用表吧;焊锡丝买个两三米就是,但一定要选那种内带松香的优质焊锡丝哟,不过几元钱而已,但焊接质量却要好得多;解刀等拆卸工具大大小小备几把就行。如果你连这些也没有那就赶快去买回来,它们加起来也不过最多百元钱而已,否则你只好用手用眼去维修了

  3.维修前应了解问题发生时的情况,比如电压是否稳定,有无碰撞,受潮受湿,雷电,有无异味异响,有无图象不稳定等等,好做到心中基本有数。在准备折机前,可先检查下彩显的外用电源是否正常,电压是否稳定。接着可检查下彩显的开关和各旋钮是否正常,有无明显的迟钝无力现象。最后应看清彩显的牌号,新旧,灰尘等外表情况。

  4.可按下开关,实际加电观察下显屏的情况。如屏幕上有无光栅图象,图象是否稳定是否有失真,亮度对比度是否可调等等。另外可注意下显示器内是否有异味或打火等现象。

  5.可打开显示器的后盖,仔细检查下显示器内部元器件有无损伤,击穿,烧焦,变色等明显的故障。其次可重点检查下元器件有无脱离,虚焊。机内连线是否有松动,是否插紧。

  6.在没有了解清楚故障部位的情况下,不要对机内的一些可调元器件进行盲目的调整,以免人为的将故障复杂化。遇到机内保险丝或限流电阻等保护电路元器件被击穿或烧断时,要先认真检查下其周围电路是否有问题,在确认没问题后,然后再将其更换恢复供电。

  7.在更换元器件时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注意不要造成虚焊。另外焊接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免损坏元器件,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虽然有的元器件值不了几分钱。但焊接多次后容易造成铜箔从线路板上脱落,大家须注意。

  8.维修时应本着先检修电源部分,再检修光栅部分,最后才检修图象及图象稳定部分的原则来进行检修。为什么?众所周知,电源是显示器各部分能正常的能量之源,而光栅又是能正常显示图象的基础。

  9.最后要注意的是烙铁,螺丝,元器件等要妥善放置,维修后机内的异物要及时清理干净,连线和插件要重新安装插接到位。以免又造成另外的人为故障。

网友:
动手才是最重要的~~
 先动手.实践然后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了解了实物然后再看理论.理论和实践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