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突然不启动了?

楼主(2008-09-17):
845技嘉的板子,在换了CPU散热风扇后,开机还没有进入到系统,就突然断电了。现在怎么开也不启机了,把配件全拔下来,也没反应电源灯都不亮。谢谢!

网友:
最新进展,把板子按了按,可以开机了,但不能自检,没有喇叭"嘀”的声音,也没有其他声音提示,没有画面,而且在按开关也关不了机器,只能拔电源线,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刚才又发现加电后电源灯亮了,cpu风扇转了,光驱有动作,但还是没显示,也没有提示音。一集成块型号APL1117严重发热,而且发现其中1-2脚短路,是它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附图:红圈位置

网友:
这板,技嘉通病,,CPU坐虚焊了,,对坐考烤就OK,,碰了无数这样的板了

网友:
要是1117,很热,南桥基本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