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一台欧洲NEC本本(已解决)

楼主(2008-09-17):
问题:不能开机
现象: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没有任何反映了
过程:客户是昨天早上给我的,15.4寸、X1600的显卡、T7200/1G/120G/DVDRW 配置就是这样的。我拿到本本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没有任何反映,根据经验,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首先量各个供电的电感,发现CPU_CORE短路
。(看下面的图片圈圈都是短路的地方)因为之前我修过好几次 这种情况都是下面的MOS管短路的比较多,我直接把下面的4个MOS管的1,2,3脚撬起来了,再量电感还是短路。缩小范围,我就把PL707,PL708直接卸掉了,量到是电感的2端短路,(MOS白撬的),知道2端短路之后,首先目测CPU_CORE下面一些接地电容,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根据经验一般小电容很少有坏的,嘿嘿),证明,只有拆一个量一个,全部拆完量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郁闷,下班了,明天再搞。。。。。晚上搞了一页电路图带回家分析了一下。。。既然确定电感2端短路,所有电容又没有问题,而连接电感2端的只有VCC_CORE_1和VCC_CORE_2,ISEN1_2,1这5条线了。。。今天早上一来就开始从VCC_CORE_1和VCC_CORE_2这两条开始。。。。:找到PC23.PC24这两个电容,卸了再说,不行,就把PC25也一起卸了,故障依旧,再量PR29,PR49电阻1端也短路。。。。这时就确定PU2一定有问题有问题,换掉OK!
(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以下是图:

网友:
PR29 PR49电阻1端 在图上看不出与 电感2端 有直连?

网友:
相连的,楼上的,你仔细看就明白了。

网友:
LZ 我也有台本本,不过是NEC的日本的,现在是 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液晶屏也不显示,不过可以进系统,问下一般这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这个本本要进了系统后调节才有外接显示啊,要是显卡坏了.一般也进不到系统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5楼:

加焊一下北桥,肯定有个点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