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不能控制

楼主(2008-09-17):
相信大家在修显示器的时候都改过高压板.但改完之后亮度就不能控制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吗?期待中

网友:
很多通用高压板减少了亮度控制电路,或者有亮度控制电路,但配线套的线只有3条这种情况就可以自己多加一条亮度控制的线上去就可以调节亮度了;否则你买高压板时问清楚商家

网友:
一般的通用版,生产厂家不会把BRIGHT-ADJUST电路设计进去的,根本不考虑亮度问题,这样做可以减少电路的复杂性及成本。本人认为电源板能修的还是尽量修,实在修不好了再考虑换板

网友:
现在通用高压条,都少去了ADJ吧~~~~~~~~~

网友:
一般都有吧,ADJ线接没有啊

网友:
ADJ在改板的时候一般都是不接的

网友:
亮度是由控制液晶的透光度产生的!代用的高压板没这功能,

网友:
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
应该是少了一根亮度,控制的线,
有一种长的,带的,也是万能的,改的,
现在好多小小的那种,都是少一根线的,
不太好,不过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