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进水求助(已修复)

楼主(2008-09-18):
一台三星788DF 进水,开盖查得DP904C, 全桥,  D601 39V稳压二极管, 2N3904 这4个元件均已击穿.
现已将这4个元件外加消磁电阻一起换掉,但是不敢加电,担心会炸电源.

想请教各位师付,在处理788DF进水故障时,需要检查哪些部份,才能保证不炸电源?
炸电源增加维修成本的同时会大大打击初学者的信心,还望各位师付不吝赐教,谢谢.
--------------------------------------------

在保险串了个60W的灯泡,通电灯泡不亮.
装上保险后通电正常.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初学者由于经验不够经常会犯错误,又特别是在修电源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引起重大故障,不论保险坏没有坏都要把保险拿下,串个60-100W的灯泡在里面。这样的话就算有短路的也不会引起重大故障。
试试吧:victory

网友:
灯泡如何串啊,接到哪个部位啊,怎么接

网友:
我修显示器。从来不串什么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