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又快又好地换IO,有什么技巧

楼主(2008-09-18):
今天来了一块主板IO烧焦,师傅叫我换个IO,但我换了好久,就是换不好,老是有许多脚没焊上。本人才刚学维修不久,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技巧。

网友:
焊多了就好了...自己邻悟的...

网友:
焊盘锡太少了,容易焊不上脚

网友:
呵呵 我都是拿坏的板还磨时间的 现在···

网友:
多焊多练熟能生巧,并没有什么技巧的。关键是IO的引脚一定要对齐焊盘,风焊,拖焊就看你自己喜好了。

网友:
对 都练习就好了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会好好练习的

网友:
要多练。熟能生巧。。。。。

网友:
不管你是怎么焊。最关键的就是对位,对不准位什么都不谈

网友:
说的对/对位一定要准.先对好一边的第一脚.用烙铁点锡焊上/然后再焊对边相对的那脚.焊的时候用镊子轻轻的按住.定好位再拖焊.一般一次成功.当然要多练

网友A:
多焊多 练熟能生巧,

网友:
一定要把引脚对齐,要不会很麻烦的

网友:
也在不断学习实践中,

网友:
主要还事自己平时多练手,不知不觉就积累了经验,没事找个没用的IO练习很重要的

网友:
要多焊多练熟能生巧,

网友:
铬铁调到来450度左右,铬铁头要不能氧化,拖的时侯,刀口的接触面要大。这样就很快搞掂的。

网友:
先把4个脚对齐、固定,然后再拿放大镜一个脚一个脚焊

网友(2008-10-18):
我是新手,我的经验.
先把焊盘加少量的锡,用风枪小吹一哈,看起来光滑些.在把腳对好,在用风枪固定一个点,....................OK老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过来人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