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或重启后检测卡部跑码

楼主(2008-09-18):
如题,主板复位或重启后检测卡不跑码,要强制关机后再开机才行,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如题,主板复位或重启后检测卡不跑码,要强制关机后再开机才行,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就我个人理解,你这个复位电位还是有问题,故障在手动复位这一块!沿着RST排针跑手动复位电路,电容,电阻,门电路!

网友:
按复位的话,检测卡得复位灯正常,也是亮一下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