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C6400的光驱怎么拆

楼主(2008-09-18):
我是刚来的,请原谅我提出这个幼稚问题,我把所有的螺丝都拆了,C壳也下了,可是看到光驱,也拔了,也撬了,就是下不来,
请各位高手指点
求助

网友:
有哪位热心的高手,请帮帮我!!!!!!!!!!先谢谢啦!!!!!!!!!!!!!!!!!!!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
从里推下就可以拔出来了

网友:
就是啊,要推一下就出来了,第一次拆也搞了好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