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一秒马上断电,再开无任何反应(不通电的状态)

楼主(2008-09-18):
主板开机一秒马上断电,CPU和电源风扇都不转了,再开机无任何反应(像不通电的状态)!!主板只装了CPU,其它内存显卡都没有装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遇到过的请回答!!

网友:
查电源插座对地是否短路,cpU主供电电路,开机电路!

网友:
看下CPU和散热片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主供电的供电管坏了造成的,你用表打一下看看

网友:
检查12V对地是否短路  CPU电源IC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1.请确认cpu风扇是好的,有些发热量大的cpu(特别是早期的amd),不接风扇通电的话,会马上被保护;
2.通电要接内存来试机,这是常识,因为有些板不插内存会报警,有些是会自动断电的;
3.检查cpu供电电路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