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19寸LCD无电,非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18):
MAG 19寸LCD无电,灯不亮, MAG WB9无电,电源电压OK,但是开关处无电压,估计是主板的问题了.哪位同行有这方面的经验?
主板

网友:
我想楼主所说的电源电压OK是不是量的+5+14V呢?高压板部分的电压有没有测试?还有按键板有没有测?先看看这些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么你可以用你的电源板去点灯管,如果能点亮灯管说明电源板可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电源电路都正常,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修不好就用通用驱动板~~~~~~

网友:
MAG专业维修 119617719

网友:
电源没问题的话就要检查A/D板的供电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的 话MCU出问题的可能就比较大了

网友(2010-03-25):
修不好就用通用驱动板~~~~~~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80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