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显CO

楼主(2008-09-18):
一块845翔升的板子 总是停在CO过不去 有时候会在EF处不动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应该是CPU没有识别到的代码,换个CPU试试

网友:
北桥 CPU 虚焊都有跑C0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不知道是怎么好的 现在就正常能用了 很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