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L4S5M/DX+不开机

楼主(2008-09-18):
如下图(图片是本站找的和我的一样)所示,精英 L4S5M/DX+不开机PWR开机电压超过3.3,主板指示灯亮,强加电可以开机,但显卡风扇不转。诊断卡显示正常。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啊。之前主板是好的就是接了一下前置USB。就点不亮了。
[
]
不开机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风扇是好的吗 你换IO 看

网友:
显卡风扇肯定是好的。好像不关IO的事,因为这个主板以前就出现过这个问题,记得只是换了一个小零件就好了,当时没看清楚后悔啊

网友:
电源口14脚,连接的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2008-11-16):
回复 网友A:
你跑一下电路..看是不是有个小三极管给风扇供电的....如果是..肯定是一头有电..有头没电.或是不够...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感觉是主板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就看开机电路
风扇不转就看供电是否正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