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昂达P4D主板,内存供电MOS管型号求助

楼主(2008-09-18):
急,昂达P4D主板,内存供电MOS管烧焦掉,看不清楚型号是什么,哪位老大有给看一下。
或者可以使用什么管来代换没有。急
只能看到前面两字,AP
主板
求助
不清楚

网友:
用APM2055N 或 在内存供电电路上拆的MOS都可以代换!

网友:
我以前修过昂达P4D2,使用60N03代换的(原型号不记得了),不知和你的是否一样

网友:
MOS 管一般都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