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 电源带不动负载怎么修

楼主(2008-09-18):
遇到几例FSP电源,带不动负载,黄色12负偏低(只有11负),其他各组电压正常,不知道怎么修。希望有知道的老师回复一下。谢谢!
电源

网友:
你的电源特殊啊?!一般黄线是+12V,你有没有弄错?

网友:
你表笔测反了吧,看一下电容有没爆了?换PWM 芯片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是电容爆浆了,你看看!

网友:
要是输出电容没问题的话,就换12V输出的开关管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意见,我说的黄色12V偏低(我把字打错了),我也把PWM芯片换了,电容也换了,12V的二极管也换了,也不见电压升高,还是只有11.2V。FSP这种电源带不动负载的我们这儿遇上的还比较多,好像没修好过。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回复真的很高兴。

网友(2008-10-23):
12V的二极管也换了,也不见电压升高,还是只有11.2V。
-------------------------------------
11.2V,空载时正常。
你这个电源要查带负载后,哪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