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外接有显,屏不显

楼主(2008-09-18):
这个机器刚拿过的时候是开机无显,加热ADP3205后,反复开机关机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用硬盘测试,等客户来取机的时候。客户装上他自己的硬盘,第一次都进系统了,用也没问题,后来不知道他搞什么的,重起机器就不显了,但是外接是好的,我以为是休眠开关被压住了,看也没有,但是我用FN+F5(LCD/CRT)屏幕居然显示了,但是重起就有不行了,用刚才的方法也没的用了
2。然后拆机开,量屏幕无3.3v,8个信号都没有,测主板屏线接口也以上电压,
3.他跑码(60/03 46)不知道是什么没过

这种问题第一次遇到,不知从那下手,因为它有没有独显,请大哥大姐们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 ,,谢谢啊

网友:
主板到屏上的3。3V

网友:
是不是BIOS 下能显示,而进系统不能显示呢?如果是就重新做系统吧。海尔笔记本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通过软件解决的

网友:
从开 机 到 关 机 ,外 接 都  显 示 ,但 是 屏 始 终 都 不 显 示 .是 屏 上 没 有 3V,也 没 有 信 号 ,主 板 屏 线 接 口 也 没 有 电 压 ,

网友:
用自己的硬盘做便系统是一下把

网友:
屏坏了,或北桥坏.屏线检察一下,

网友:
换块带系统的好硬盘试一下,还不行的话,就说明还有虚焊的,条件好的话加焊一下北桥855GME

网友:
补充一下,你裸板加电时把硬盘。键盘接上,然后按着北桥试试看进系统是否顺利,后考虑做不做北桥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屏和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先刷BIOS试一下,再做其他的

网友:
谢 谢 大 家 回 复 ,首 先 屏 和 线 是 绝 对 没 有 问 题 的 ,因 为 在 没 有 接 上 硬 盘 前 机 器 可 以 正 常 显 示 的 ,而 且 我 测 过 了 ,主 要 是 主 板 没 有 给 屏 电 压 ,这 是 主 要 的 ,北 桥 我 加 热 过 ,但 是 还 是 没 得 用 啊 ,现 在 在 找 找 BIOS刷 看 看

网友:
重做个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把ADP3205换了!我修过一个啊!不知道你的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