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那里 有 852D 风枪嘴卖.... 就是做BGA 的那种~·

楼主(2008-09-18):
麻烦 朋友们 推荐  下.....

网友:
我 终于找到 一个  。。。

   你们说是中间出风的好 还是 四周出风的好啊..

网友:
没有用过,好用吗???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那弄的啊?

网友:
各有个的用处,四周出风适合焊接带腿的

网友:
都不好用!风力太小 (本人用过)

网友:
有    带腿 的 BGA 吗???.
   谢谢了..
          风力小 可以 对近 一点....

网友:
普通风枪上带的有。这些嘴都不好用!

网友:
852d做BGA成功率太低了,维修量不大的话买个司登利2310很快就回本了.楼主赚了钱再买个Martin BGA返修台吧.

网友:
   返修台 我自己 改了一个..
        最底下是 工作台...  固定 顶部加热头的东西 还在   制作中..
              中间是  锡炉... 上面是 852D      由于 852D 喷嘴  比较小.. 所以想买个头子... 这样    要求不搞 。只要 能均匀 出风...均匀  温度均匀    就 OK 了..
   如果说    900 多买个 风枪...  还是比较贵的...呵呵    毕竟我现在用的风枪 才9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