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MAST结果

楼主(2008-09-18):
这是一块GF FX5700LE显卡测试结果

网友:
看来 屏花的不轻啊 我也是今天开始研究这个得 ,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 不能坏这么多  是GPU 与地址线问题

网友:
地址线我打阻值好像都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是不是在 纯DOS 下测试的..
    shi 就  加热  GPU ....
           上面提示 所谓位数的  颗粒都有故障....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直接加焊GPU试试,

昨天一片5600也是这个现象,写全部错误,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GPU用风枪来加热可以吗

网友:
假如显存A线是正常的话,一般就是GPU的问题了,加焊看看,没效果的话重新植珠或换GPU看看

网友:
还要查下显存的供电和上拉供电~~

网友:
地址线阻值相差多少为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有问题~~
地址线有的阻值不完全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量阻值的,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欲测的电路。

网友:
不是很明白 这个软件 我很少用

网友:
我也是用数字万用表测测阻值的

网友:
一直在找办法测显存的好坏,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在找可是都没有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办法,要不就是高手才懂用的方法,还看过说断开CS脚来试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先补焊一下8个颗粒,不行把第5 6换掉

网友:
风枪加热过不行。可能是我的焊接技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