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都看的都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18):
正在自学笔记本维修,下面这一节是《笔记本电脑维修标准教程》里面摘录的!
通过简单处理后还不能正常启动,则需要检查CPU正常工作的四大条件
(1)供电。CPU内外核供电是否正常,同时需要检查包括前期和后期的3.3V和5V供电是否正常,显卡供电是否正常,CPU正常工作需要其它单元电路提供条件。
       其中、前期的3.3V和5V是通过电源IC转换以后给南北桥的,后期的3.3V和5V是由系统单元电路产生后提供给各单元电路的。

    上述话有点不理解,南北桥的供电是否在笔记本电脑待机的状态下就有了?(是不是通过保护隔离电路经过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给它们供电?这种个人感觉好像是,但是还是拿不准,高手指点下)还是按下开机键,上电后才有的?

网友:
这本书可以看一看,但是不能对里面的内容太当真。许多讲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南桥有一个RTC供电,北桥没有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记得台式机中南桥的RTC可以由1117或者CMOS电池供电。
笔记本电脑里面这个RTC是由哪个供电的呢?

网友:
有LDO供电,1117体积太大,不好装在笔记本上。一般用象max1615之类的小封装芯片。

也有1632供电的。1632的处于低功耗运行模式。

网友:
CMOS电池只在关机状态下工作,插电源或者装了主电池后都是由其它供电来替换掉。

网友:
那确实,这本书只能做个参考,不能全信,而且人为的错误也还不少
硬启动和软启动那章简直就要把读者搞糊涂,怀疑作者也是糊涂写的
还有时钟输出的电压是时钟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也是错的,世界测量只有0.6V左右,芯片供电是3.3V的

不过话说回来,笔记本芯片级的维修的书除了这本暂时还没发现更好的!

网友:
晕看了这书有些理论的东西是看不懂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感觉笔记本的南北桥供电和台式机的也差不多啊!书上有错误对新手的误导还是很大的!!!
(看书上的说法搞得好像待机状态的时候南北桥的各个工作电压就要就绪一样,把人搞糊涂完了)
这本书的硬启动和软启动写的确实是一塌糊涂,和手中的上电时序图完全不一样!!
      书中所说复位信号产生过程个人感觉就是错误的!高手看看!!

复位型号产生过程:系统单元供电电路产生的PG信号分别送往南桥、北桥,作为南桥、北桥的复位信号,之后南桥、北桥开始工作。南桥产生的PCI-STOP信号直接送到时钟芯片,由北桥产生CPU-STOP信号,和CPU核心电路产生的PG信号一同送到CPU,由CPU产生的CPU-STOP信号和南桥产生的PCI-STOP又送到时钟芯片,时钟电路才开始工作。当时钟电路工作正常后,产生各路时钟信号,送往主板上各部分单元电路。其中当南桥收到时钟信号后,南桥的复位电路开始工作,产生各种复位信号,。。。。。。。。

       个人理解,在这个时候CPU根本都还没有开始工作怎么会产生CPU-STOP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感觉笔记本的南北桥供电和台式机的也差不多啊!书上有错误对新手的误导还是很大的!!!
(看书上的说法搞得好像待机状态的时候南北桥的各个工作电压就要就绪一样,把人搞糊涂完了)
这 ...

主板的三大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我的理解顺序应该是:供电->时钟->复位。

因为我水平低,可能理解是错的。

网友:
CPU-STOP信号是由北桥产生,不是CPU自己产生,所以此时CPU不工作是可以的,只是由北桥产生送给CPU,做为CPU下一步动作的依据吧!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看书还不如在坛里看帖子有用,很多写书的都是抄。
要看可以看点基础点的电子书

网友:
可是此书时钟电路这一节讲解中:CPU-STP信号和PCI-STP信号又是南桥发出的了(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对的)
前后矛盾之处比较多,看来学习还是要自己开动脑筋才能分辨正确和错误的,少走弯路啊

网友:
这本书我买回来只是翻了两次就乱到一边去了,两个字"没用"

网友:
ls的说的严重了,可能您的水平不屑一顾,对于新手来说有的地方讲得还是不错的,解决了一些我的疑惑问题,书还是可以的,对得起它的价位,比其他所谓的笔记本维修书籍要强很多了!!!!!

网友:
学这个东西,反正你把握好供电-时钟-复位就OK了,至于通过什么方式供电,那只有你自己慢慢研究了,

网友(2008-11-11):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书是哪个写的,在哪儿买,我做为新手想买本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前段的电由南桥SUSC#开启  后段的电由南桥SUSB#开启,用于ACPI控制进入S3状态。
待机电压是一插上AC电源就有的电,由LDO供电方式,也有PWM供电方式(MAX8734/MAX1632/16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的电由南桥SUSC#开启  后段的电由南桥SUSB#开启,用于ACPI控制进入S3状态。
待机电压是一插上AC电源就有的电,由LDO供电方式,也有PWM供电方式(MAX8734/MAX1632/1631)

通常说的前段就是待机电压,后段是指转换出来的+3、5V和3、5VSUS。因为都是3、5V,才有前后段的说法。

网友:
SUSB和SUBC是同一个时间出来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更合适, 供电---->  PWRGD/PWROK -----> 频率 ------> 复位;

SUSC# 应该比 SUSB# 早起来点;这个都是EC发出来的,不是南桥吧,叫 SLP_S3#,SLP_S4#比较恰当;

网友:
SLP_S3#,SLP_S4#跟SUSB#、SUSC#只是同一个信号的不同叫法。

网友:
具体是从哪个发出的,找个图看一下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
这本书的上电时序和网站上讲的不一样,而且EC也没讲!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很欣慰的是,我们都能从书里发出了问题。

网友(2009-03-10):
笔记本待机有的有3.3或5V/有的只有其中一种/还有的都没有

网友:
可由专门的待机芯片产生,也可以由系统电源产生

网友:
正在自学笔记本维修,下面这一节是《笔记本电脑维修标准教程》里面摘录的!
通过简单处理后还不能正常启动,则需要检查CPU正常工作的四大条件
(1)供电。CPU内外核供电是否正常,同时需要检查包括前期和后期的3.3 ...
引用 网友A:

有些书是为了卖钱,或者不是为你们写的,因此除了看书,一定要有个内行老师帮助。

网友:
书只是一个借鉴,切不可本本主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