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板是将低压直流电转换成低压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转换 ...
背光板是将低压直流电转换成低压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转换成高压交流电来点亮灯管吗?

楼主(2008-09-18):
请教:
笔记本
的背光板是不是先把低压直流电流转换成低压交流电流再通过变压器转换成高压交流电流来点亮灯管?
笔记本

网友:
那在进变压器之前到底是直流还是交流啊!

网友:
直流电进变压器怎么工作?

网友:
我有个背光板,屏暗!开机的瞬间屏幕能闪一下。开机的时候测量进变压器的 脚 电压直接从11V降到0.这个问题是不是进变压器之前的电路有问题。进变压器之前连接了两个4606.两个都没有输出只有输入。4606能用什么来代替?

网友:
文字上背光板准确来说是将灯管的光均匀分布到整个屏幕的那块板,你说的应该是高压条,闪一下可能是变压器有短路保护,不是4606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