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要预热键盘鼠标才能用

楼主(2008-09-18):
如题,一块技嘉845主板,型号GA-8IR2003,如果主板冷机状态下开机键盘鼠标都不能用,键盘3个灯没一个亮,连自检时候3个灯都不闪一下,鼠标也不能用,但鼠标里的灯亮,如果主板预热5分钟以上,再从新开机,键盘鼠标都能用了,其他没什么毛病!求解~~~或者给个思路该查哪里,IO已换,不是IO问题

网友:
排容下了么?????

网友:
5V电压正常吧,直接拉一个5V电压试试,换键盘后面的电感,

网友:
回楼上2位的话,5V电压正常,鼠标键盘供电电压正常,主板其他什么都好,只要预热几分钟  什么都OK

网友:
把键盘鼠标后面的排容拆掉,大多为C181

网友:
南桥是不是有虚的焊点?

网友:
可以把排容拿了看看

网友:
解决没有楼主说下啊,以后遇到就有经验了!

网友:
排容都去掉了,南桥应该不会虚焊,因为温度不高,而且我用手按南桥也没什么改变,只有通电5分钟左右,再从开机,就正常了!每次都这样,而且感觉不是什么元件要预热,因为主板上的元件温度都不高,很可能是电容类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