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21问题

楼主(2008-09-18):
此板原来是通电保护..经查是CPU供电管Q30短路..更换之..通电不在保护.但不跑码(FF)..手摸北桥很热并且Q38(本人认为这是给北桥供电的管)也很热..虽然很热但个电压都正常..请问有人修过此类故障吗?问题在那?内存AGP电压全部正常..Q38换了也一样

网友:
CPU上管击穿,很多时候也会导致北桥击穿的可能,建议量看北桥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BIOS块那好像有一团东西是不是焊锡呀!银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检查VCORE对地阻值多少(拆掉CPU检测)如果是17以上,就正常,Q38烫,可能是输出对地短路了.应该是北桥短路的.

网友:
有线路吗?
  CPU电压是否正常,建议更换和Q30一组的管子,这样的烧毁很多使一组都烧掉了。

网友:
BIOS上面的锡球先清除

网友:
BIOS是后吹的,上面像是好大个锡球,

网友:
感谢大家。。请大家不要理会其他的东西我,,我发这图只是为了说明Q30。。Q38的位置。。其他不是的。图是我在本论坛上上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