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全板无ret

楼主(2008-09-18):
nf4全板无ret  32。768一脚0。6v一脚1.2v正常吗?

网友:
些板ret针上有3。3v     ret针通过一个电阻和atx针的3.3连在一起    没想明白怎么会这样?

网友:
先量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局部无复位

网友:
全板无复位。。。。。。。。。

网友:
这种现象多是桥虚焊,加焊一下桥就OK了

网友:
复位电路是以南桥为核心的,你从排针追线看看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或其它元件有没损坏,

网友:
南桥处理下!!感觉应该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