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批世星之星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9-18):
手里有大约20个世星之星ATX325电源都存在同样一个问题,老烧如图的管,换过大功率的过一段时间还是会烧。一两个我也不搞了,但这批坏了就有些可惜。

网友:
看不太清管上的标号。。好像是待机电源管?查相关的电路,本版有相关的讨论。

网友A:
是否还有其他的二极管不好啊。。你有测过旁边的管嘛。

网友:
不对吧,看位置这里应该是二极管呀。怎么会是mos管?

网友B:
光从散热片位置上看,可能是二极管半桥。

但我看到几个东西:
1、管上标的好象有 XXN03P,推断可能是MOS。(看不清楚,不能确定)
2、该管边上有个16V 220UF 电容

我是瞎猜,还是要楼主放 清晰的图片,和背面的线路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从散热片位置上看,可能是二极管半桥。

但我看到几个东西:
1、管上标的好象有 XXN03P,推断可能是MOS。(看不清楚,不能确定)
2、该管边上有个16V 220UF 电容

我是瞎猜,还是要楼主放 清晰的图片, ...

1、管上标的字有:4JN03P 313535 应是MOS
2,边上有个16V 220UF 电容,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还有其他的二极管不好啊。。你有测过旁边的管嘛。

旁边的没问题,每次都是坏这个。

网友C:
我看了电路板,这个管是负责+5V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电路板,这个管是负责+5V输出的。

说清楚点,是5v的高压侧开关二极管吗。报一下各脚电压。

网友:
1、管上标的字有:4JN03P 313535 应是MOS
2、我看了电路板,这个管是负责+5V输出的。
---------------------------------------------
看来判断对了。是4JN03P发热吗?这是好多电源的老毛病。
看置顶的帖,关于待机(辅助)电源的相关维修资料。

网友:
你换功率稍大些的管子,可能是功率不够,带载能力下降所引起的,你用6N03的MOS管试试,看烧成这样,应该是当时发热量相当大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怎么能通过换管解决呢???
我修过多个这样的毛病。是辅助电源(+5VSB)开关管的截止有问题,导致发热。换在大功率的管也工作不久!!!

查相关的振荡回路里的元件,比如基极上的稳压二极管,取样电路的整流二极管,取样电容等等,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给3.3V供电的吧,一般都是从5V经过它转换成3.3V。
很多电源里还有用6030或703之类的,我也经历过,换个大点功率的也是烧,也没有时间去找原因。
我有个想法,还没时间去验证,楼主不妨试一下,因为 ...

我又看了电路板,你说的对,+5V 和3.3V都是这个管负责的的输出的。

网友:
老烧这个管,看待机电路中还有二极管和小电解电容是否损坏.主要是它的G极控制极这一块

网友:
既然是5V转换成3.3V的电路,就以该管为中心,找它相连的个极的相关电路。

这一批都是同样故障,你只要一个找到原因了,就可都修好。。。

网友:
我这里刚好有个这样的电源ATX325,好像原装管是MBR2045CT。

网友:
很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这几天没时间,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E:
"原装管是MBR2045CT"
看来楼主的图可能有误啊,那个管是不是你自已换上去的.

网友:
看样我猜对了。
MBR2045CT是45v20A的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装管是MBR2045CT"
看来楼主的图可能有误啊,那个管是不是你自已换上去的.

那就玩笑大了,建议楼主还是跑下电路图,省的我们在这里乱猜!!!

网友:
这个是没拆过的,也没修个的。我特意挑这个来拍照。而且我拆了个工作正常的来看,确实是用4JN03P 313535 MOS。 只不过专烧这个管,最近忙,没时间研究。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人多力量大!谢谢大家。

网友:
你把旁边的电容也换换,还有中间的分立的快恢复二极管,换一个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试试,我的也有一个和这个类似,就解决le !

网友:
是供电整流管,用和中间一样的双二极管。

网友:
换过大功率的过一段时间还是会烧。
~~~~~再大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