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飞利普107S61绿灯不停闪不开机

楼主(2008-09-18):
飞利普107S61绿灯闪不开机,加电测1507的1脚9V到11V的跳变,输出部分190V,80V,-12V没跳变,7V和12则大幅度跳变.将7805拿掉试还是一样跳.为此4849PS.光藕.1507.BT169都换过,就连431两脚的瓷片电容也换过,均无效.电源1507周围所有元件都已仔细检查过,确定无坏件,请同行帮我解决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后极没发现有短路的元件,包也换过.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换场块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是场电路中有个瓷片电容有问题,拆出来测量是没问题,通电后就出问题了,你先看看场块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就看旁边的电容吧

网友:
估计是光偶的问题了,我遇到过,这是它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