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 1714维修通病

楼主(2008-09-18):
故障现象是通电后有短时间高压灯管亮下就灭掉,开关键可控,高压板跟灯管都没问题,FP5451是ACER驱动板上的,控制两个场管,一个有电输出,一个没有,通电瞬间都有电输出,有谁修过没有?(有几台机,急待解决,多谢!!)

网友:
随便说句话也好啊,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用你机子上的高压板单独点备用灯管,看发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不发生,有可能是你屏上的灯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不断发出关闭高压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
我拿掉驱动板,单独给高压板供电跟控制电压,能正常工作。是驱动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