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电池没电会导致无法开机么?

楼主(2008-09-18):
(无正文)

网友:
二楼的能具体的说一下有哪些机器吗?BIOS电池没电导致开机不显的俺见过,不开机的还没见过呢。楼主能不能给点提示啊:比如……

网友:
有些板会无法开机。但是很少数。

网友:
笔记本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顶一下,学习学习。应该能开机吧

网友:
是的IBM有的机型就是这样的,没有电池不开机。

网友:
以前的板见过,比如815之前的板,
P4级别之后的板我目前为止还没见过

网友:
记得没错的话R50E好象没电池就不开机

网友:
看你是什么笔记本。。

网友:
像有些R51E的  IXP400的南桥 的 板子 没BIOS电池会不跑CPU  有些会跑 具体原因说不明白

网友:
SONY NEC,这些日产机器BIOS电池没有电,比较会不开机

网友:
IBM的R40可以开机,我正在弄,哈哈。但是我修的毛病没找到,呜呜。

网友:
老的笔记本会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新一点的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的笔记本没有CMOS电池是开不了机!!我遇DELL有个机型是这样的。。在不开机之前。插电源。南桥的CMOS共电3。3V被一个场管隔离了。南桥的CMOS电路由CMOS电池共电;按下开机键后。南桥CMOS电路和EC芯片协同工作。EC就会给那个场管一个控制  信号。场管就导通 3。3V就过来了。南桥的CMOS电路现在由3。3V共电了。就是现在拔掉CMOS电池  机子还是工作的。如果在没有开机之前就拔掉CMOS电池。南桥CMOS电路就不工作。南桥CMOS电路就不能和EC芯片协同工作了  这种电路结构在电工里叫自锁电路

网友:
有的会有的不会....

网友:
机器是可以上电的,但是由于南桥时钟电路是BIOS电池单独供电,电池没电的话时钟不工作,也就没有复位信号啦。

网友(2008-11-01):
r40开不了机,我以为是电源坏了买了一个150,老早知道CMOS电池不行了,回家超市买了3230换了,没事把原来的电源接上好了没有坏,买的悔死了,网上才50

网友:
以后电源适配器可以找我 基地朋友便宜 30元包快递

网友:
没有COMS电池  南桥不会工作      南桥工作条件:
1给南桥提供时钟信号的32.768KHZ实时时钟晶振是否工作
2CMOS电池供电电压2.5-3V
3+3.3V电压

网友:
会的,客户说按个十几次就有可能开机.先以为是电源.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