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BGA的温度问题

楼主(2008-09-18):
最近手上 有2台 清华同方的 超锐 K431 本本, 经过检查都是显卡问题。。。。
   脱焊, 用BGA机器补焊后,好了,但是 偶尔还会 花一下屏。 所以想把 显卡芯片 拆下来重新做成有铅的。但是试了3次都不行。。 温度从  240 到245,到255,都取不下来。。。芯片动都不动。。。。
  请问多高的温度才可以把芯片取下来呢。。。。。  刚开始用 台试机的无铅主板试了 可以取下。。南北桥的。。这个本本的就是取不下来,  芯片也没有打胶。     不敢多试了。怕把板板烤坏了。。。。谁做个,给个温度参考。

网友:
你量的是哪里的温度?显卡周边元器件能不能推动?

网友:
你不能看机器上的温度,要测测板上的温度,如果板上有这温度那肯定是可以拿下来的。

网友:
加大预热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那温度不够那温度不够那温度不够

网友:
你把温度在调高一点。。。。。。

网友:
怕暴主板,  温度是K型热电偶 测量芯片表面得到的。。。。  大家在做的时候极限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第一段设170-175,第二段设220,第三段设245

网友:
测试你BGA和主板之间的温度  应该在245度就可以取下

网友:
用BGA机器是带不带下吹风,不带的华要长时间预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