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 量一下 就黑了

楼主(2008-09-18):
优派液晶显示器 量一下 就黑了 电源灯还 绿 等一会 就黄了
有的时候 也能 挺住
求各位 帮帮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如果你期望~能有完整的回覆!~
1.說明你的Viewsonic的型號
2.你是有修過LCD~要自己修嗎? ~ 還是你完全是外行~只想聽聽人家說的
3.將LCD~打開~並拍照~把圖上傳的能看的到你的圖~
這樣才能讓你得到~你心中想要的答案!~

网友:
量一下什么,怎量??

网友:
LZ 因該是說~ "亮" 一下

网友:
多半是高压板坏了.你再检查一个电源看是否稳定,好后给个答复.

网友(2009-04-05):
楼主的那个好了吗?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确定电源板是否是好的,然后信号线13.14针有没有送到信号板

网友:
测试灯管是否正常。不排除灯管故障!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的多。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灯管,其中一个或几个。

网友:
黑屏通常都是高壓吧'' 一步一步檢查 比較實在

网友:
高压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会就变黄灯?你没接主机吧

网友:
我晕死....
不管什么,先换电容,换完在说话....
主要是电源板,高压板上的电容...

网友(2009-06-19):
我支持13楼,先换电容

网友:
测下5706 和旁边的15J100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