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3300uf,10v2200uf.可以用16v1500uf 或16v2200uf 代用 ...
10V3300uf,10v2200uf.可以用16v1500uf 或16v2200uf 代用吗?

楼主(2008-09-18):
电源的电容爆了。。10V3300uf,10v2200uf.可以用16v1500uf 或16v2200uf 代用吗?
电源

网友:
如果体积允许,都可以用16v2200uf 代用。

网友:
哦。。谢谢啦。。但是主板上好像不行。为什么呢?能说明下吗?谢啦。

网友:
主板上,特别是 6.3V电容 给CPU、时钟、内存等供电的,要注意这些电容在高频率工作下的等效内阻这个参数,除了电压和容量这两个参数之外。
这句话:用参数大的代替参数小的。电容和管子都适用。

网友(2009-12-27):
3300用1500带小了点吧。。最好都用2200的带耐压高没问题,还好些。耐压不能低就可以了,不过耐压高的电容一般体积偏大点。。看能不能放进去

网友:
只可大不可小就可以了!

网友:
UF的误差好像是3%,只是好像,LZ可以上网查证下。。。。
V 。。。
这个 ,只能大,不能小。。。也不能大太多 !
电容的作用就是稳定电压,如果比原来的还小了,容易烧器件

网友:
元件代换如果有还事竟可能的去找原型号的,实在没有才去找合适的代换,电容代换起码的2个条件,耐压,容量
如果是参与谐振的容量更是关键,上面说到只是在电源后级起滤波作用情况下才能去这样代换。

网友:
一般是只能大不能小吧,也不能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