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联想代工的K8T890-M,正常走码不显示,BIOS求

楼主(2008-09-18):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K8T890-M,正常走码不显示,BIOS求

K8T890-M,测试卡代码C1-C3-25-53,然后自检启动声音“滴”的一声正常启动,但是显示器黑屏不显示,以为是BIOS的问题,但是网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大侠给指教一下。
如果代码不正常的话,不应该有滴的一声的提示音,可是有了声音却没有显示,显示器指示灯还是一闪一闪的没有任何变化,谁修过指教一下。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下午,按照板型,和南北桥,I/O,声卡和网卡芯片的类型终于找到一个bios刷上就好了,
是映泰的K8T890-A7(A9)好像是这个,刷上就点亮了

网友:
兄弟啊,你要联想机子的BIOS找我啊,我有的是,全官方的,保质,保量

网友:
联想笔记本留下个联系方式,QQ?
我的QQ号是80668869

网友:
*脏话*,这个主板又不行了,拷机一个小时就黑屏了,现在显示00,正查呢!以前这个主板就有这个问题,三天两头的一会能用一会不能用,也许虚焊,也许那个零件性能不良了。换过一个IT8282M,用了一个礼拜这个机子有不行了,这是第三次了,怎么联想的主板这么垃圾。

网友(2009-03-04):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同样的机子,不知道楼上怎么解决的、》?

网友(2009-05-22):
我有一板子也走字正常,但不显示。供电正常,查了内存的系统总线对地阻值不一致,一个750,一个800.我认为加热桥不可能坏,就想先加热桥,然后刷BIOS。谁知桥加热后就不走字了。不明白!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时候 最好不要加焊 北桥 啊 除非你有专业BGA 设备 SB 加焊一下风险还小点

网友:
桥虚焊了!

网友:
虚焊问题....

网友:
能正常跑码不显示的话应该是北桥的问题!!!最好做下北桥的BGA!!

网友(2009-09-04):
我把南北桥都焊老,不行不知道那兄弟解决老的。